16F886 移植16F873A问题

楼主(2011-01-02):
从16F886上把程序移植到16F873A
把相应的寄存器更改后 编译通过了
可是根本不正常工作
RAM区的数据是处于不规则乱跳状态。
中断 处理 数据  等等 全部是问题
求指教  16F873A与886芯片的移植注意事项  谢谢了

楼主:
刚才又把同样的程序移植到16F876A上  运行完全正常 但同一系列的873A就是不行  郁闷啊

网友A:
仔细看手册,核对各项资源是否正确使用,这个只能靠自己 ,别人无能为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