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负电源相互干扰?

楼主(2011-01-02):
最近做一个课程设计,在做电源的时候,出现了一个问题。
下面是我电源的大体情况。
在输入为5V的情况下,
用MC34063,将输入的5V电压转变为-5V。
这里的5V及-5V将用来做运放工作时的正负电源。
接着呢,有个问题。
在工作的时候,需要接地吧。
把运放的同相极接地的时候,负电源瞬间变为-3.67V。
不知道是运放问题还是怎样。
求教了~!

网友A:
串表监测-5V电源组电流。

网友B:
不是干扰的问题,是电路设计错误或负电源负载能力不足,干扰导致的是信号纹波过大。

楼主:
电路是参考MC34063芯片手册里面的电路设计的。

也就是少了最后面vout前的那个1.0UH的电感和滤波的电容。
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错误。主要是觉得这里的电感和电容对于电路好像没什么影响,说是隔离的作用吧,又不太像,我试过接上去,还是会出现上述的电压降低的情况。
而用电流表监测嘛,我试过用万用表串了一下,一开始没有将运放的反相放大电路中同相接地时,是-22.0mA
而当我把同相端接地时,变成了-37.7mA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。
是因为运放的输入电阻太大而导致的使得电压源的输出电阻变小,输出电流变大么?

网友B:
图必须直接上传,百度是有防盗链的。
电感要看是什么电感,储能电感不能省略,当然也可能是滤波电感,这些都不是起隔离作用的,开关电源的驱动能力必须足够,至于电流变化的原因,必须看图。

网友C:
这种情况怎么叫做干扰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是想着,在同时用正负电源的时候,当电路接地时,负电源的输出有所衰减,之前以为是干扰。不过现在看来,应该是电路设计不当咯。

楼主:
这个是负电源的电路,输入5V,暂时是用电脑的USB输出的5V电压供电。

之后正负5V都是为了给图中的运放供电。
就是在运放的同相级接地之后,负电源的输出电压降了,请问这是因为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足么,那么应该怎么改进?

网友D:
MC34063的pin3都用到了1500pF的电容,区区几十微亨的电感和1000uF的输出滤波电容未免也太小气了

另外,图里面这么多C2是为啥呢?

网友C:
干扰一般相对于电路能正常工作的情况而言。如果电路不能正常工作,宜暂时不提干扰。
当然,因为干扰导致本来能正常工作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时除外。

网友E:
你的这种+5V转-5V有问题,首先的问题是,输入电压应比输出电压大3V以上这样IC工作才稳定《+5转-5》。第二个问题是,你的+5与-5的参考点有问题喽,比如你用一个只有2端的次级绕组,你用你的这个方法做出+5与-5,再去接你那个功放,就会出现像你所说的故障。动手做一做你会明白其中的原因,要我打字说明白的话,真是太嘛烦,呵呵。要一句总结也可以:你的那个地,也是+5,只不过中间有了个电阻吧了。

楼主:
我自己想啊,会不会是由于MC34063自身的器件特性导致的。
因为它工作的时候是不会有大电流输出的,这才导致了它所组成的DCDC电路不能有很好的带负载特性呢?
不知道这么说过不过得去。
那么,我用8050这样的三极管扩流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吧?
至于参考点的问题,也只是单纯的采用+5V的地。
11楼所说的,就还有些不明白咯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