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颖的MCU编译器

楼主(2011-01-02):
中颖MCU用的编译器是什么

网友A:
看你是4BIT还是8BIT了

楼主:
楼上不妨详细说说

网友A:
4BIT  硬件:ICE66或MINI ICE
         软件IDE66

网友A:
8BIT   硬件:JET51
          软件:KEIL

网友B:
楼上总结的不错

楼主:
哦,多谢,结贴了

网友C(2013-09-03):
引用 网友A:
8BIT   硬件:JET51
          软件:KEIL

没有硬件jet51,只有keil,可以编译成功么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硬件jet51,只有keil,可以编译成功么?

可以,JET51是仿真和下载程序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