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TM32 绝对地址跳转 死机!!!!!!!!!!!!1

楼主(2011-01-02):
(*(void (*)(void))(0x08000000))();//跳转绝对地址
   F103VE_RamClear();//清内存

执行完上面 就进入
void HardFaultException(void)
{
  /*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*/
  while (1)
  {
  }
}

楼主:
我想通过按键实现 STM32  重新启动

网友A:
重启动有个标志位可以利用。
NVIC里面

网友B:
0x08000000是初始堆栈指针 不是复位后的初始指令地址
用mcuisp的办法吧 找本cm3体系结构的书看看

楼主:
NVIC_SETFAULTMASK();
       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(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