!!!请教如何实现各种单片机 按键重启(和PC一样)

楼主(2011-01-02):
  • (*(void (*)(void))(0x00000000))();//跳转绝对地址
  •    RamClear();//清内存

写 代码!

网友A:
有的用GOTO,有的带重启,有的可以用狗,但是你加个“各种”就没人敢接招了,具体问题具体讨论。

网友B:
按键硬件拉电源,按一下把MCU的VDD对地给短路咯:lol

网友C:
按键直接接为复位功能就是了,一按就重启了,任何按单片机都一样

网友D:
直接接入RESET就搞定啦

网友E:
1.硬件RESET
2.软件Watchdog,*(void*)0x00
3.还有就是整死片子,切断供电.再上电.

网友F:
IO 接 10R电阻 放电

网友D:
LS 第二条存在风险哦

网友G:
1.按键使CPU复位
2.软件使CPU复位引脚产生复位信号(不是所有单片机提供该功能)
3.硬件看门狗 不喂狗
4.不建议用跳转或其他软件方式使程序转到复位开始处,有风险

网友H:
很多很多CPU可以通过寄存器复位的

网友I:
LZ想弄个按键复位的,那就用reset管脚复位呗。电脑的复位键大体也是这样的吧。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  一个菜单里有一个选项  重新启动MCU。

楼主:
很多很多CPU可以通过寄存器复位的
引用 网友H:

那有没有 通用点的 程序 直接用C实现 ,

网友J:
(*(void (*)(void))(0x00000000))();//跳转绝对地址

这个,CPU和外设并没有复位.
比如跳转后 工作寄存器(PIC的W; 51的Acc) 并没有变成复位值.
比如跳转后 51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(软件无法访问,只有RETI才能清空,此寄存器置位的情况下,任何中断都不响应) 没有复位.
比如各种外设.....

楼主:
那就这样
CloseAll_Interrupt ();//关所有中断
Ram_Register_Clear();//清内存 +寄存器
(*(void (*)(void))(0x00000000))();//跳转绝对地址  :lol

网友B:
楼上应该是51通用,很多台系的IC用这个方法清不了堆栈,比如HT....这样JMP个几次你就会发现堆栈满了

网友K:
软的不行,来硬的噻!

网友L:
硬件堆栈的就不能用jmp 0x0000来复位

网友I:
这个就用个IO口去触发单片机的reset管脚进行复位呗,复位脚接个单稳态触发器什么的就行了。  不就软件复位了?

楼主:
楼上的 太麻烦  硬件reset感觉也 不 安全。

网友M:
PC的重启机制相当于MCU的复位,也只有用复位法才是相对于PC的重启。

网友N:
复位按钮!!!

网友O:
还不简单,在程序里控制一IO,这个IO又控制一个三极管(平常单片机电压由此管供应)之类的,如果三极管截止了,没有电压供给单片机,它自然就复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