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接收 的改进

楼主(2011-01-02):
大家好  有个问题  我不知可以这样做吗
  我从GPS导航上面 把接收模块拆下来   我想把这个高频接收部分  安装到无线蹭网卡的接收天线上  不知可以吗  能不能提高频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大家指教一下    谢谢

网友A:
不行,二者工作频率不同。

网友B:
无线蹭网卡 是啥  是

网友C:
GPS的天线是固化的,由高介电常数的陶瓷为介质,表面镀银层作为谐振腔,属于慢波天线,体积才可做的很小,增益比较低,优点是体积小,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点。由于GPS的信号频率是1.57G, 刚好落在双频手机的中间,无专用仪器的情况下很难通过修改银层面积达到改变频率的目的。

网友D:
行不通的,原因如下:
1.GPS天線是屬於圓形極化波,跟WIFI不同
2.頻率不同
3.看你這接收器似乎有加上LNA電路,那他就是單向的電路,只能收不能發.

若有疑問可加入我QQ討論    1182213524

网友E(2011-02-03):
应该可以  不过要经过一系列的调试

网友F:
想法不错,不过两种频率相差不少,用的话效果很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