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045的复位问题

楼主(2011-01-02):
图是用X5045给AT89S52复位电路,我用的是深圳硕飞科技的ICE52B仿真器,始终不能正常链接,后来将不用X5045,仿真器链接正常。将仿真器去掉。插个空的S52的片子,想用万用表测量RST脚有无复位信号,但是总是低电平,请高手指点!谢谢!

网友A:
5045的输出是开漏么?

网友B:
估计是WDT一直有效了

楼主:
3# NE5532

网友C:
仿真器仿真时要控制单片机复位的,你查看仿真接口,
可是你用了芯片X5045 它检测电源控制RESET为低......结果可想而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