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TEA2025BTL焊了个双声道的功放,有个声道声音沙哑

楼主:
用2片TEA2025 BTL焊了个双声道的功放,一个声道好,一个声道声音沙哑,请教高手怎么办!
在有问题的声道供电端加了个0.1UF的电容,稍微好了点,但是还是有沙哑的声音出现,是通电后1秒钟就开始沙哑!请教高手,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1-01-02):
远离供电电容的(右边的)那片TEA2025有问题,我用的导线是铜的网线搞的

网友A:
唉,至少也要注意下地的走线啊

楼主:
请教如何走才好

网友B:
滤波要就近,同时加去耦,地线加粗。

网友:
每个声道都要加退耦电容,而且要尽量接近芯片,用100uF的电解  和0.047uF的涤纶或瓷片并联。

芯片发热也可能是周围的电解漏电,或者芯片本身性能不良。
两个芯片交换一下试试,或者只用一个芯片,用好的芯片分别插在两个声道试试。

楼主:
好像有点眉目了,声音沙哑的那个声道IC6脚声音正常,但是IC1脚声音会通电后1秒钟就变沙哑了,如图,我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!1脚和6脚间的电容应该是好的啊

楼主:
我短接了1脚和6脚音质会变好,但是会小很多

网友B:
这个是BTL电路,6脚电容不能省略,6脚、11脚电容应减小到10uF,10脚电容要加大至1-10uF,可以做一下交叉替换实验,确定是否是器件本身的问题,但电路特别是电源、地回路的设计仍要讲究。

楼主:
我快要疯了
这么简单的电路,哎
我试了用镊子短接6脚和1脚间的电容音质就不沙哑了,但是电流会变大,9V供电300mA电流,不短接的时候是100多毫安!
高手救命啊!

网友B:
楼主的问题还是在于对原理的不理解,6脚和1脚间的电容是交流耦合电容,短接会影响工作点,BTL电路就不对称了,扬声器会有直流成份通过,这是不准许的。照前面说的去整改吧。

楼主:
问题终于解决了,7脚接地换了个地方,问题就解决了,原来是按照左边的那块接的,但是左面好用,右边就不行!想不通,请高手指教!

网友B:
音频电路是很敏感的,不要把导线只当作导线,其电阻是有影响的,交叉连线还有耦合存在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我想你在右边芯片的电源和地之间加退耦电容,也能解决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