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帮下忙,哪个有波形(如正弦波、方波)调幅程序

楼主(2011-01-02):
大侠帮下忙,小弟初来咋到,哪个有波形(如正弦波、方波)调幅程序?最近编一个程序,想通过ROM表来控制幅度,不知道怎么编得。

网友A:
可以用函数来写rom,也可以用MATLAB生产,函数的话可以用case语句

网友B:
这么巧,我们今天交耶~~

网友C:
这个不是很复杂的赛,

网友D(2011-02-19):
可以用MATLAB,也可以用C编写一个ROM表,制作成.mif文件,在调入的ROM中导入.mif文件。你的程序根据所采样的点间隔跳跃的不同,就可以控制幅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