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的程序,看不懂,大家帮忙看看。

楼主(2011-01-02):
最近看一个资深工程师写的代码,如下几行

1:  typedef void (*fptr)();    /* function pointer */
2: fptr IRQ_HandlerTable[19]; /* Interrupt Handler Table */
3: irqNum = inpw(AIC_ISNR);  /* read the interrupt source number */
4: (*IRQ_HandlerTable[irqNum])();

  这第一行这样作类型定义有什么作用?
   这最后一行到底在干啥?
  着实看不懂啊,请高手帮忙解析下,谢谢!

网友A(2011-02-07):
第一行是定义函数指针的原型。
最后一行是从函数指针数组中取得irqNum位置的函数执行。
建议你看看C语言函数指针的定义和调用方法。

网友B:
一行都没看懂:lol

网友C:
对函数进行调用

网友D:
仔细看下C语言吧,或者看下开源代码,一般都有函数指针的高级应用

网友E(2011-03-19):
函数指针--第一行定义函数指针类型,第二行定义了一组函数指针,最后一行执行函数指针。

网友F:
这人和我差不多,不懂英语,却死要用英语注释;

1: typedef void (*fptr)(void);   /* 定义一个中断响应函数指针类型 */
2: fptr IRQ_HandlerTable[19]; /* 中断服务例程函数表,用于存放中断服务例程入口地址,实际就是一个矢量表 */
3: irqNum = inpw(AIC_ISNR);  /* 获得中断例程号(PS,这个irqNum 如果改为irq_id 或许更恰当点) */
4: (*IRQ_HandlerTable[irqNum])();  /* 执行中断服务例程,响应中断 */

网友G(2011-09-09):
楼上高手!
学习了!

网友H:
呵呵,看来很多人只知道数据指针,不常用函数指针啊。

网友I:
强人 很多, 解释得很透

网友J:
2l,8l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