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在学orcad 遇到点问题 望高手解答

楼主(2011-01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Q2N2222没有pspice的库模型。

你用orcad画图,里面的元件不能保证在pspice里面都有模型。
要从orcad目录下的pspice目录里面选元件库才可以。

楼主:
我看了路径 是在orcad /pspice目录下啊!

网友A:
那你试试把这个元件删掉,试试简单的几个RC电路

楼主:
简单的电路可以仿真 看到波形的

网友A:
你那个元件是在那个库里面的,我在我这边试试

楼主:
是在OrCAD\OrCAD_10.5\tools\capture\library\pspice

楼主:
C:\OrCAD\OrCAD_10.5\tools\capture\library\pspice\bipolar.olb

网友A:
那个olb库? PSPICE下面要指定库,有很多库。
或者你双击元件,看是哪个source lib

楼主:
不好意思 开始没有注意 已经在上面了额bipolar.olb

网友A:
我这不报错

或者你试试我的lib?见附件

楼主:
我的软件是从老师那里拷过来的**版!附件用了也一样!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我自己在查查!谢谢mmax

网友A:
找到原因了:

在orcad中点击"PSPICE" 》edit simulation profile 》configuration files 》
browse 》把bipolar.lib加入即可

缺省是在C:\OrCAD\OrCAD_10.5\tools\pspice\library目录

楼主:
是这样不

楼主:
不知道添加哪个啊!一个一个的试了 还是不可以

网友A:
你的工程是本机新建的,还是从别的地方拷贝过来的工程?

楼主:
是我自己新建的啊!

网友A:
问题肯定还是出在库管理上。

刚才google,关键字搜:Model   used by  is undefined
一大堆。但都是添加库就搞定了。
你确认你操作ok,或者你在google上看看大家的现象跟你一样不。

网友B:
在你画电路的时候注意看看元件是不是有仿真的库  很多是没有的
如果没有的话,自己建立
在NOM.lib最后添加建立的库

过程比较复杂~~~~

像Q2N2222是有库的,估计你是放错元件了,把没有仿真库的方上去了

楼主:
之前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又出新问题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0408
我检查了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A:
查一下N00408是哪个线,应该是一头没连上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这个orcad的报错感觉是在误导我,我只是把一个电阻换了就好了。

楼主:
感谢mmax siderlee 两位大侠 怎么感觉21里面orcad的高手很少啊!找了之前的关于orcad的帖,几乎没有人解答。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放大了看看可能栅格捕捉没打开线没对上,或者删掉线重新连一下试试

网友D(2012-04-09):
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,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!

网友D:
老是说没定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