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几个小时后浏览器无法打开网页,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1-01-02):
电脑开机几个小时后浏览器无法打开网页,什么问题?
试过多个浏览器都不行,阿里旺旺也无法登陆,但是QQ能正常使用,用360修复IE无效,扫描硬盘未发现病毒,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,只有重新装系统哦

网友B:
肯定有什么不当的程序,最好重装干净的系统,靠防毒软件是不够的,良好的使用习惯和对操作系统的足够了解很重要。

网友C:
要是我,我先用任务管理器把能关的进程都关了,只留系统必须的几个进程。
然后开ie试试看还死不死。如果不死了,再逐步排查是哪个进程引起的。

或者lz进安全模式看还死不死,排查一下是系统原因还是其他软件原因。

吃一堑长一智,建议楼主用虚拟机吧,把常用的大软件都装虚拟机上用,
装机的时候就不麻烦了。只要装个虚拟机即可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协助,我按照各位主意再试试看,当然,最差的结果就是还原一下系统了。
mmax说的虚拟机是怎么回事?没搞明白

网友C:
像VMware Workstation
这个软件运行后相当在你现有系统上,又跑一个系统,在这个系统里可以装软件、用外设。

baidu知道

楼主:
这样不会影响到系统的性能吗?

网友D:
DNS解析错误。路由器重启没有?

网友E:
如果 访问 www.baidu.com 打不开,而61.135.169.125 可以,说明dns有问题.
开始运行 cmd
运行 nslookup
输入 Www.baidu.com
看看DNS服务器解析的结果对不对.

如果对,ping 一下看看能否通,如果不通 tracert一下看看在哪里段的.

网友D:
QQ通,就是链路没有问题,重启下猫,路由器,电脑应该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重启路由器、猫都无效,无线有线都出同样的问题,注销也无效,只有重启之后一切恢复正常,但是几个小时候又出同样的问题,上周刚刚开始出现,之前一切正常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现在网络正常,等下断了试下!

网友D:
路由器有没有设置为一直在线,不管是否有流量?遇到局域网ARP攻击?或者装有金山的杀毒软件?
打开ARP防火墙看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这个是肯定的,因为同一个局域网的其它同事的电脑都正常,仅我的有问题,在家里和在公司里都出同样的问题,至于ARP防火墙,我看了360的所有防火墙都是开着的,但还是没用。
谢谢!

网友F:
浏览器设置代理没?     这是最经常遇到的   浏览器容易中插件

楼主:
这个内容不对

网友G:
360修复下看看.
要么你不能用的时候,禁用下网卡,在启用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没用,试过了。

网友H:
会不会是有两个IE冲突了呀。

网友I:
删掉一些用不着的软件,如果不行,最后一招是重装系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但之前很正常,大概一周前突然就变成这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