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延时电路

楼主:
我现在有个控制电路, 因为单片机的IO口刚好用完了, 所以必须有一个IO口控制两个不同的点, 区别就是一个要比另一按时1-2秒的时间, 所以我想通过加一个电容来实现延时, 大家用过电容延时的给点建议 。
USB_Ctrl 和 BAT_Ctrl 需要同一个IO控制,但是两个关断是有个延时的 。

网友A(2011-01-02):
可以,但经过延时后一定要经过一个门电路驱动一下再推MOS管。
门电路阻抗大,不影响RC时间;门电路输入、输出状态明确,MOS导通可控。

200k+10uF?

还有,MOS关断时候延时。
如果导通MOS管时,延时有没有影响也要考虑?

网友B:
不能这么玩,设备的上电边沿有一个最小的时间限制,你把上电斜率弄的太缓,极可能会出大问题。

网友C:
加个单稳态电路即可,74HC123。

网友D:
这个图怎么看不到一个电容

楼主:
我现在想这样加一个电容, 看看可行不, 如果谁有好的电路贴上来参考一下,谢谢 。

网友B:
电阻和电容放反了

楼主:
如果电容和电阻反过来, 那稳定后P-MOS 的G极就是低电平了, 是导通状态啦

网友E(2011-08-06):
请问你的延时电路搞好了  我现在也急需一个延时电路图,能不能分享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