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/d,d/a公用板卡

楼主(2011-01-02):
请问有谁见过a/d,d/a转换用同一块板子的吗,A/D,D/A板卡是同一块板子,所用元件都是一样的,电路的布线都一样,主要芯片是op27g+ne5534p+lm339n,貌似是外部控制的,插在A/D插槽则表示A/D卡的红灯亮,插在D/A插槽则表示D/A卡的绿灯亮,请大牛解答。附图,图中红色的方块是接到外部插口的输入输出

楼主:
电路图中也许有错误,望大牛指正,小弟用外用表慢慢弄的

网友A:
逐次逼近型AD就需要一个DA和一个比较器

网友B:
这个图,肯定有错了,因为我看不懂。
不是图有错,就是图不完整,或者确实深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