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求助~~

楼主(2011-01-03):
本人只会使用PROTEL系列的软件,对于PADS是完全不会。。。。
现问题来了,BOSS搞了个文件给予我修改,,要在板上增加一些通孔,还要对一些焊盘进行缩小处理,我搞不定了。。

下了个PADS2007绿色版的,能打开文件,可操作修改却成了问题了。。。

请求坛子里的PADS物高人指点一下实际的操作,手上没有书可参阅,明天就要交差了,心里急啊~~

网友A:
是PADS文件么,用DXP可以打开吧,DXP应该会用的,那就OK了

网友B:
是PADS文件么,用DXP可以打开吧,DXP应该会用的,那就OK了
引用 网友A:

DXP不是直接兼容PADS的,打开了会有很多错误,需要用PADS打开,只是增加几个通孔和修改孔径是很简单的,打开PADS后看看菜单栏的图标,点几下,就会找到了。

楼主:
3Q!我下的是绿色版.改焊盘改了.数值有变小,可看起来大小没变!画通孔的工具找不到(就是不可以画圆)…是否版本问题?

网友B:
单击鼠标右键,选择“select net”, 选择你要加过孔的网络(通常是各种地线),这时地线将处于“Highlight”高亮状态。点击鼠标右键,选择“ Add Via”,然后你就可以任意放置与地相连的过孔了。注意:如果你之前将地网络设置成了隐藏,那么地网络将会与与地相连的焊盘同色,且不会显示,所以在给地加过孔时建议先把地网络设置乘可见。

楼主:
3Q!机械孔如何加?我之前的焊盘改的对不对?

网友B:
加机械孔,比较麻烦,不是像PROTEL 哪有直接放个焊盘就好,你得先建机械孔的元器件,再放置到PCB上。因为我现在没有上班,床头的笔记本没有装软件,所以没法用图示告诉操作。

网友C(2012-12-14):
机械孔的元器件如何制。上图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