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和光耦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1-01-03):
在做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,控制部分如下图,采用光耦隔离,J1_1连接脉冲,J1_2连接正反转,J1_3连接使能,J1_4连接单片机的GND,但是按此图连接好后,单片机发出的指令,控制板好像没接收到一样,没有任何反映,如果将J1_1-3任意一个直接接到单片机的VCC,控制板就有反映,不知道是为什么,是驱动光耦的电流不够吗?单片机是带上拉的?希望高手解答!

网友A:
什么单片机?
推光耦可是很费劲的。

楼主:
51单片机

网友B:
用上拉吧,单片机可能推不了光耦

网友C:
看你的图,高有效,光偶一般要10MA左右电流可驱动
但 单片机高电平输出时提供的电流小,驱不动的
解决办法:1。改低效,光偶1接5V,这样要小心,查CPU能否承受10mA的罐电流
          2.加驱动芯片,如果考虑成本,加1个9013/9012就可以,最好低有效,上电时电机不动

网友D:
应该是推不动了

网友E:
用的51的哪个io口!?

有一些口输出能力很弱。

网友F:
还是改用低电平有效吧。这样的电路不好。

网友G:
你的MCU输出推不动,一般采用吸入有效,电流大,MCU初始一般也是高电平,高驱动口线多了,MCU受不了。另外IO是可以推的动的,主要是看IO的输出方式,OC是不行的,推挽才可以,但不建议高电平驱动

网友H:
单片机驱动电流不够。+5V串一个1K电阻,连到光耦正端,然后光耦负端接到单片机IO上。以前我也像你这样,发现不行。改了之后就可以了,

网友I:
明显的电流不够-----加上拉-

网友J:
弱弱问下你的光耦4脚在后端有没有加上拉

网友K:
1、单片机采用低电平灌电流驱动方式,也就是vcc--限流电阻--1--2--I/O
2、限流电阻可以大点,比如3K,这样让一般的51单片机的管脚也能承受这个电流,算下来大约是1mA大点
3、上拉电阻大些,比如5K,这样电流传输比1:1的情况下还能保证可靠导通。

网友L(2012-11-16):
4脚没接上拉吧

网友M:
应该上拉电阻,然后单片机低电平有效

网友N(2013-07-26):
正在查阅相关学习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