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对交流起短路作用

楼主(2011-01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一般说电源,是指电子电路中定压输出的直流电源,例如供单片机用的5V电源等等。这类电源输出阻抗很小,所以对交流来说近似短路,无论该电源输出端是否接了大电解电容。
普通的电池,无论是干电池还是蓄电池,端电压基本上是恒定的,内阻很小,所以对交流来说也是近似短路。
但输出电流恒定的电源则不然,在交流幅度不太大时对交流近似开路。如果交流幅度大到该恒流电源不能承受,则该恒流电源将损坏。

网友B:
问题说得不是很清楚。但可以作如下简单回答:

你说的电源应当是直流电源,但直流电源分两种--电流源和电压源
对于电压源,楼主说的基本上讲得通,但这要看该直流电源对“交流(电源)”的吸收能力,如果它不够强,那是吸收不了的,有可能直接导致电源损坏。
对于电流源,“吸收”的反应就完全不同的。楼主说说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