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放高手提供一个D类放大器的芯片

楼主(2011-01-03):
工作电压大于40V,单电压,需要外接LC 滤波器,输出阻抗低(<3欧)。很难找呀!

网友A:
楼上,你给的型号不是D类的

网友A:
Ti有不少,上Ti网站看看
IR也有大功率D类功放的控制芯片(外加MOS)

网友B:
高手都自己搭D类功放

楼主:
OPA541
确实不是D类。但是这个芯片好像性能不错。
TI的好像电压不够;
IR的控制芯片使用复杂。

网友A:
TI供电50V的大把

楼主:
"TI供电50V的大把"
请举例

网友A:
自己上Ti网站找,没这工夫给你举例

网友C:
一个集成的芯片比较少,因为电压高了功率大。
多数是处理驱动场管形式。
我有一个单电源的数字功放(D类)方案,有需要可联系。

网友D:
TI的网站上有自己搜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