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0脚 ARM?

楼主(2011-01-03):
今天早上,我拆开一个以前我们客户的控制系统(因为坏了),看到里面有一个100脚的IC,(四方形的,每边25脚),上面什么也没有,我初步怀疑这个是ARM芯片,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ARM,所以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,请各位高手提供几个型号,然后我自己去测试,因为以后有可能我们要开发这种系统,请各位高手不吝告之。

网友A:
如果是Stellaris系列的话,有寄存器可以读出来型号。

网友B:
说不定你把系统的照片贴出来,还能有人知道!

网友C:
STM32F10X系列的ARM有很多100脚的。有问题找我,13815268248.

网友D:
判断芯片是啥,从外围判断还是很有效的。

楼主外围的东西都没有说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