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lab自带的PICC问题

楼主(2011-01-03):
我用MPLAB8.53版自带PICC程序可以编译,用8.63就Error   [1347] ; 0. can't find 0x168 words (0x168 withtotal) for psect "maintext_split_4" in segment "CODE" (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12A),不错为何?

网友A:
把原来的项目文件等都删除掉,重新在8.63版本下建立新的项目文件重新编译看看

楼主:
yewuyi版主回复好快啊!谢谢,我去试下

楼主:
yewuyi版主:还是不行,MPLAB自带PICC有限制吗?

网友B:
我昨天就碰到这个,好像跟lite还是pro什么的都有关,一个函数占用空间过大,或者整个程序空间基本用完的时候,都有这个怪问题。

楼主:
谢谢5楼,我去下载个MPLAB8.53再试下

网友A:
到网络上去找和谐版PICC

楼主:
和谐版PICC装后OK,THANK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