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概念不是很清楚

楼主(2011-01-03):
TIME0到底怎么工作的?

网友A:
TIMER0在芯片上电后即开始工作啊

网友B:
理论上第一个TIMER0中断的时间是从0到你定时的时间之间的一个随机值

楼主:
中断响应和处理时,TL0和TH0重载会受影响吗?

网友B:
这个不会

楼主:
那当定时器0对应的IRQ(中断请求标志位)置1后,此时IE(中断使能)未打开,定时器0重载后是等待IE(中断使能)打开处理完中断开始递增计数,还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不断循环溢出重载

楼主:
与IRQ,IE没有关系?

网友B:
IRQ置1后,此时无论IE是否打开,定时器0会自动重载并继续计数.

楼主:
哦,明白了

网友C:
#8楼:
IRQ置1后,此时无论IE是否打开,定时器0会自动重载并继续计数.

中颖TIMER0 真有这么厉害?我怎么好像觉得16位定时器应用只有TIMER2才能自动重载,其它TIMER0,TIMER1都只能在溢出中断中用程序赋值加载,否则,T0/T1 达到FFFFH溢出后只能从0000开始计数而不会自动重载。——除非是作为8位波特率发生器使用才是真正自动重载,那时与溢出中断无关,必须关闭溢出中断。

网友C:
2楼
TIMER0在芯片上电后即开始工作啊

上电后,TR0=0,它怎么开始工作?

/

网友C:
3#
理论上第一个TIMER0中断的时间是从0到你定时的时间之间的一个随机值。

呵,51的计数器是正向++的,加到0xFFFF+1,溢出中断;所以,理论上第一个TIMER0中断的时间是从你定时的时间(负值)++到0的精确确定时间。——Intel 没那么差。

举个例子,如果你需要T0定时20ms,那么赋值语句伪码就是T0= - 20000; //12M晶振时。
打开T0,计数器从 - 20000开始计数,直到0溢出中断;这个过程的时间是确定的。不是随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