雾化器水位检测

楼主(2011-01-03):
请教高人雾化器水位检测,用一个探针!有做过的高手请进帮忙!最好是电容式方式检测!只需要能侦别有水和没水两个状态~
不胜感激

网友A:
探针法比较简单,用不锈钢材料做电极即可,后面接高输入阻抗的运放搭成的比较器即可。电容方式是利用振荡电路的频率变化来判断,在此,不如用电极法,除非你需要指示实际水量。

楼主:
有腐蚀探针的现象!不敢用!依然感谢楼上!

网友B:
我有这样的专用IC

网友C:
我才看过我家的加湿器,水位监测是用的干簧管,壳子上盛水区有个塑料柱(中空,顶部密封,在底下有孔,电路板上焊接干簧管,插入这个孔),上面套个比较大的带磁铁的浮子

网友A:
电极采用合适的材料就不会被腐蚀,普通水用不锈钢就可以,关键是不能有过大电流流入或流出电极,所以我在前面说了要用高输入阻抗的检测电路,低于电解质的极化电流且电极本身为惰性材料就没事。

网友D:
采用交流电极驱动即可防腐蚀

网友E(2011-04-01):
现在不用针都可以检测到啊!!

网友F(2011-08-11):
回复 网友E:

请教,不用探针,那是用什么方法?

网友G:
呵呵,你也研究雾化器呀,我前段时间就一直在弄,我也自己弄了个水位检测电路。在Multisim仿真成功,我也把它焊接出来了。也可以用。至于探针呢,我用的是两根铜线。有皮包着的。露出一部份。关于楼上几位高手所考虑的腐蚀性问题,个人觉得,不是很需要考虑这个问题。在雾化器上,有个换能片。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。把信号转化成机械能。但他的寿命也十分有限,也不能放置在于有腐蚀性的液体中。不然会让它很短命。所以呢,腐蚀性问题可以不考虑。至少我认为它的寿命没有铜线的寿命高。貌似说太多废话了噢,见谅。下面直接上图,这个是利用三极管做成的水位探测,把水看成一个电阻。我用万用表测过普通的水。电阻值大概为120k左右。为保三极管安全,建议在T1三极管基极串联多一个电阻。
   由于电路是Multisim中仿真,因此我用120k的电阻代替了水。开关k1闭合时,表示有水。断开时,表示缺水。有水时,绿色LED灯发亮。缺水时,红色LED灯发亮。

     还有,如果用雾化器作为家庭用的加湿器,请不要加自来水,对身体无益。仅作为盆景的话,那就无所谓啦。
       话有些多,希望能帮到你。

网友H:
使用的时候,里面是应该有压力的吧?
当然,我们农民用的喷雾器,农药箱是没有压力的。

网友I(2012-03-27):
我怎么在这里不能显示为登录状态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