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元器件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1-01-03):
RX27-5(RGG)型线绕电阻器
当前**已经被点击 4731 次
直立式瓷壳线绕电阻器
用途:本产品适用于直流或交流低频电路中,作分压、分流、负载、采样电阻使用。
特点:采用陶瓷内芯;耐高温;绝缘性能好;过载能力强(5秒钟可承受10倍额定功率)。
使用环境条件:
  环境温度:-55℃275℃
  相对湿度:(95±3)%(温度为40℃)
  大气压力:8.5kpa
振动:振频为10500HZ
耐电压:交流峰值1500伏(1分钟)
过载:阻值变化量在±(2%R+0.05欧)之内。
温度系数:±50PPM/℃、±100PPM/℃、±250PPM/℃(可订做小于±50PPM/℃)。
精度:±5%(J)、±2%(G)、±1%(F)、±0.5%(D)
型号功率
(W)
尺寸(mm)阻值范围
ABCEd
RGG211±17±120±1.55±10.8±0.05  0.01Ω6.2KΩ
RGG312±18±125±1.50.01Ω16KΩ
RGG513±19±126±1.50.01Ω16KΩ
RGG713±19±139±20.02Ω30KΩ
RGG1016±112±135±27.5±10.0236KΩ

楼主:
多谢 我看上面就写着
HQ 20mΩJ
那表示多少W多少欧姆呢?

网友A:
电阻为20mΩ, J 表示5%精度.
你提供的皂息太少,无法确认功率,可给合周边线路来分析.

网友B:
功率可以根据体积的测量然后查产品资料获知。

楼主:
如图中所示 不是很理解该元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