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侠推荐低温漂的稳压管? 温漂越小越好。

楼主(2011-01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叫稳压管太俗,一般叫电压基准:lol

网友B:
稳压管无法实现,只能用基准电压源,电压、电流不合要求不要紧,通过外电路即可实现你需要的任何电压、电流,基准源的型号有很多,在网上搜吧,根据需要的精度进行选择。

网友C:
100mA的电压基准也不多呀
看你的要求,明明就是要一个电源稳压IC吗,何必“温漂越小越好”?

网友D:
TI的TPS73201
250mA
记得drop只有200mV
带过流和过温保护

网友E:
LTZ1000A,0.05ppm/K,足够好了吧?$50.00

网友F:
LTZ1000是7.1V的楼上...
楼主的要求显然就是个LDO,完全没有说温度的问题
真需要就得自己用稳压管搭了,2.5V的还是很好找的,参考317的原理弄一下就行

楼主:
基准源芯片很多,但输出电流都很小,怎么实现扩流和升压,并且温漂很小

网友G:
电压基准+三极管,最好在电路上加入温度补偿措施。

网友H:
6V的稳压管最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