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部 rc 振荡

楼主(2011-01-03):
我在烧写时设定为 内部 rc 振荡 4 MHz 但实际测试为 4.33 MHz,那 IC 的实际误差为多少

网友A:
哪个片子?

楼主:
SH69P20C

网友B:
SH69P20C规格书上电器特性部分有标出此规格,它的偏差为(+/-)50%,你这颗IC是在规格范围内,一般此内部RC适用于一些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

网友B:
如果是精度要求较高,就需要用到外部的晶振或陶振.

网友C:
单片机内部晶振的精度都较差,我一般使用单片机外部晶振,那样精度会高一些,误差相应也会减少

网友D:
通常都说是内部晶振,但是,还是尝试着用“内部阻容振荡器”比较好,毕竟看不到任何“晶”的关系。

网友E:
内部晶振实有误差,但是误差这么大就是 别的问题了,你看看你的I2C时序设定对了没有?

网友F:
内部晶振的实质是RC振荡。
目前的工艺而言,IRC频偏控制在30%一般不会对yield产生多大的影响,中颖的规格书50%是个保守数字。

网友A:
通过校准,如果是4bit校准,一般可以做到3%以内,规格书写5%也是保守的。
这个5%的阈值也是有实际意义的,比如这个偏差下实现9600的UART这个典型应用,再如家电的定时。

网友G:
通过校准,如果是4bit校准,一般可以做到3%以内,规格书写5%也是保守的。
这个5%的阈值也是有实际意义的,比如这个偏差下实现9600的UART这个典型应用,再如家电的定时。 ...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做过5%时,9600的误码率还是有点的,最后只好校正bps值来达到目的

网友B:
通讯中最好使用外部晶振。因为通讯协议对通讯的误差是有严格要求的。

网友G:
嗯,SH69P20C如果采用内部RC的话,一般是用于没有精确定时的场合。

网友B:
对,如做一些简单的IO控制之类的。但是如果有交流电输入场合,可以用交流电50HZ来校正,也可以做定时了。

楼主:
嗯,明白了,结贴

楼主:
哇塞,灌水的这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