钽用途一般用在什么地方?

楼主(2011-01-03):
钽电容是不是稳定性好,不容易坏呢,这种电容这么贵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啊,我用它做单片机晶振电路中的电容行不行呢?

网友A:
钽电容只是多数特性比铝电解好,稳定性只是其中一个方面,是不是容易坏则要看是否正确的使用。钽电容不适于用在晶振回路,晶振回路用的匹配电容都是小容量的,钽材料用于制造这么小的电容是一种浪费,而且性能上和陶瓷比并无优势,这里均使用低温度系数的陶瓷电容,比如C0G、NPO电容。

网友:
钽电容一般是uF级别的,晶振配的电容一般是pF级别的,没法用啊。

网友B:
好只是相对于铝电解来说的。
毕竟钽电解是固态的,不怕电解液结冰和蒸发、腐蚀,所以温度范围可以更宽点。

但是性能上比一般的薄膜电容都要差,一些参数也不陶瓷电容差,就更不可能跟云母电容比了。
而且有方向性,不耐冲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