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wm

楼主(2011-01-03):
请问大家:
用DSPIC30F40011作电机控制
输入AC220V50Hz,直流母线电压310V
用SPWM方式(非SVPWM),开环,
结果输出电压只有160V左右
三相很平衡,也是50Hz
幅度已是最大,却只有160V左右
请大家帮我指明解决

网友A:
开环不反馈怎么能输出稳定的值啊,幅度已是最大,却只有160V左右--不大可能。

楼主:
谢SLEET1986
调制度已是最大,为何输出电压只160V
DC310V,逆变最大输出是多少?
是不是为310/1.414=219

网友B:
有个叫直流电压利用率的概念,你的3相,线电压应该是:
3^0.5/2 * 310 = 270

楼主:
谢谢几位了
用SPWM方式,在DC310V时最大输出电压AC 190V,可以说正常了
只是效益太低,这也是SPWM的缺点,所以有三次谐波注入方法。
或直接用SVPWM方法,会提高15%.
请问软件如何实施三次谐波注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