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多提意见刚把12864连上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1-01-03):
今天将12864连接成功,调试正常。
存在的问题:光电耦合器不正常,当1端接5V时,3,4端不通,有待解决。

楼主:
光耦的问题解决了。在1脚与VCC之间串一个2K的电阻,电流在2.5mA左右。
输出端4脚与VCC之间串一个2K的电阻,电流在2.6mA左右。

楼主:
注意:
在试验光耦时,严禁将+5V电源直接接到1—2脚直接,这样会将光耦直接烧坏。切记!

网友A:
这个电流传输比还不错,加上单片机对2.5V以下判断为低电平。
用万用表量量导通的时候,光耦输出端可能没有饱和吧。
真正做产品的时候可以上拉电阻再大一点。比如5.1k,避免买来的光耦有一定的离散性。

楼主:
下一步,加模拟量,和自动界面。

网友B:
能否说下,你这个东西是干吗的?

楼主:
控制电动阀的。
量了,导通后,光耦3,4脚的电压是0.3V。
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