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0V起调数控电源的问题

楼主(2011-01-03):
先做一个0-10V可调的数控稳压电源,为了实现0V起调,选用了一个负压从稳压片子(这里选用的是317)的adj端做负压补偿,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数控可调的思路也是通过改变adj端口处的基准电压来实现可调的。现在的问题是同一点(稳压芯片的adj端口)同时有两个不同大小的电压,一个是负压补偿给的负压,一个是可调节的基准电压。我想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,还有什么办法实现可调控制,或者我的负压补偿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实现....

网友A:
“现在的问题是同一点(稳压芯片的adj端口)同时有两个不同大小的电压,一个是负压补偿给的负压,一个是可调节的基准电压。”
从楼主这句话当中,没有看出什么问题。
楼主需要把遇到的问题说清楚些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如图所示

这里的Va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可调节的基准电压,这里的-2V来自于lm337的输出,在我的试验中,要么实现负压补偿,不能实现可调,要么实现可调不能实现负压补偿。我分析不出来问题出在哪里?试图考虑这一点电流,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...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这个图中I1为5mA,I2来自于基准之后接一个电压跟随器,小于20mA,当我的基准电压取0V时,这事流过R3的电流应该是20mA;随着基准电压的增大,取到9V时,流过R3的电流应该是110mA,这时候该点就不满足基尔霍夫定律,不知道我这样想是否正确。110mA不等于20mA+5mA+5uA...

网友B:
用LM337直接输出-1.25V给ADJ脚不是更简单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可以,但是这样对电路中出现的矛盾也没有改善呀!-2V是因为基准做不到0V起调,最小也要零点几伏,所以我考虑选择稍稍大一点的-2V做负压补偿。问题的关键是负压补偿和数控可调如何同时实现?!

网友A:
LM317芯片的功能或者说是动作,是调整Vout端输出,使Vout端与Adj端(图中标注为GND)端之间电压为1.25V。
你希望输出为0~10V可调,那么Adj端对地电压应该是-1.25V~+7.5V。但你的Va电压大概只能从零开始调节,所以需要一个-2V的电压,你称之为负压补偿。
此方法可行,只要将-2V和你的Va做加法即可。图中电路,如果Va是电压源,那么Va与-2V并未做加法,Adj端简单地等于Va。
应该在Va端与芯片Adj端之间接一个电阻,电阻值应该使Va端为零时Adj端为-1.25V。R2在这里完全多余。

网友A:
顺便说一句:图中两个电解电容方向反了,而且LM317输入端电容宜大一些,输出端电容可以比较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哈,正解,非常感谢!这个图是我直接把我的337改成317做了个简易图贴过来了,maychang很是细心,我疏忽了~~~受教了!

网友C:
不能这么直接接入,加一级运放对补偿和调整进行加减运算即可,直接接入负载电阻R3是承受不了的,即使能承受,你的输入需要多大功率哟,比如Va是8V,那么R3的压降就是10V,10V/100偶 = 0.1A,也就是100mA, R3的耗散需要至少1.5W,发热加大输出是不稳定的,所以还是用运放进行比例控制,实际应用中我们一般采用多加一个辅助负压绕组,正压采用多抽头控制实现,使开关管基本工作在50%~70%的占空比的范围内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“实际应用中我们一般采用多加一个辅助负压绕组,正压采用多抽头控制实现,使开关管基本工作在50%~70%的占空比的范围内”
这句话我没有理解?这里说的开关管是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今天细细看来,又有了些疑问
我的理解:现在都可以不需要负压补偿,只要Va与Vadj之间的电阻R上的压降维持在1.25V或者更大,这是adj端的电压就是随Va的变化而变化的,那么Vout就可以实现从0V起调,而且随着Va的变化而变化。问题在于R上的压降是否能够稳定维持?
如果有负压补偿部分的话,那么Vadj会一直都等于-2V,而不会随着Va的变化发生变化,现在在电路中试试,再跟大家分享结果~~~

网友A:
12楼:
“只要Va与Vadj之间的电阻R上的压降维持在1.25V或者更大”
没有负压电源,你的1.25V压降从何而来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的理解是电阻分压,分了1.25V的压。
根据maychang的意思,我这个负1.25V该如何加?还是没有弄明白~~~
见笑了!

网友D:
谢谢看了后有点收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在线等回复,百思不得其解~~~

网友B:
可以另用另一个绕组为另一颗LM317供电,得到1.25V输出,然后正端主电源的地,负端作为-1.25V使用

网友A:
16楼:
就是17楼大蚂蚁的做法。

网友B:
俺只不过是战在巨人的肩膀上想出来的法子,主要是看了maychang的提示

网友E:
用317,想做到0V? 再加上外加的电压补偿电路? 建议还是用运放加三极管做.

网友B:
20楼的意见也不错,理论上可实现输出电压低至 0+运放的失调电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恕我愚钝,没有理解~~~~
出来的-1.25V怎么接呢?怎么补偿到adj端呢?

楼主:
可调的基准电压如何起到调节输出的作用呢?如何接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“只要将-2V和你的Va做加法即可”,如何简单实现这句话,我还在摸索。用运放做个加法电路?
是不是我想偏了?

网友A:
24楼:
用运放当然可以实现,不过用了运放就不如采用20楼的方案。
不用运放,那就在你的图中Va输入点到Adj点之间接个电阻,并将LM317输出端到Adj端的电阻去掉。接入的电阻数值需要根据你的Va变化范围来计算。

网友F:
17楼的做法 是正确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真是惭愧啊,不知道是不是一开始我的问题就没有表述清楚,我仍然很困惑

如图所示,图中的R2应该就是maychang说的根据我的输出(0-10V)来计算的电阻,我困惑的问题在于无论我的Va如何变化,317adj端口处的电压始终都不会变,它始终维持在-1.25V...变的只是R2上的功率,由于Va的增大,R2上分得压增大...(Va+1.25)V
这样我的Va就起不到调节作用
待详解!

楼主:
蚂蚁说的方法是一种残生负压的方法,而对如何实现控制好像没有解答,这是我的愚见,望理解了大侠们的解析的大侠继续解析~~~

网友B:
-1.25V这么接,Va怎么调也改变不了输出,除非-1.25V的内阻很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,如何接能实现我的功能?0V起调,数控~~~

网友A:
蚂蚁的手也太快了。

网友B:
用maychang画的这个图就很好了

楼主:
确实很快!!!
先谢谢两位老师,我琢磨琢磨,搭起来试试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有个疑惑,这样子接,317的输出端与调整端之间不接,如何产生偏执电流?

网友A:
37楼:
偏置电流由R1和R2提供。

网友G(2011-07-07):
38# maychang -2V为什么不用稳压二极管呢?Va用运放输出带动!或者直接用TL431可控的稳压块控制—2V端,但必须有负电源给TL431供电?前辈这个方法行不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