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PCB LAYOUT中,时钟电路到底是干扰源还是敏感源

楼主(2011-01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无源晶振是敏感源,走线要短,配对走线。
有源晶振是干扰源,电源部分要串磁珠跟板子做隔离。

网友B:
重要是因为大多时钟电路都是为系统提供基准信号。
无源晶振就2个无极性脚,本身不提供电压,信号电平可变,配合起振电路产生基准信号,需要精确配置外围电路.
有源晶振本身提供电压,信号比较固定.不做隔离就串扰其他信号.

网友C:
晶振电路即使干扰源也是敏感源,有源晶振的敏感度低一些而已。不关哪类晶振电路,都必须注意尽量缩短时钟连线,并在可能的前提下注意用地线包围,必须长线连线时应分段加缓冲,终端做吸收处理,必要时还需加屏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