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总线供电驱动芯片

楼主(2011-01-03):
我现在需要用485总线的AB端给一个模块供电,现在感觉供电的功率有点低,那位能推荐一个大功率的贡献驱动器呢?

网友A:
需要多少电流?目前用什么接口芯片?

还有,如果485的总线空闲状态怎么处理,岂不是供不了电了?
你的问题会不会是总线空闲引起的?

楼主:
485发送的时候才打开驱动,那样就给模块上面的电容充电。

网友A:
主站一直会处于发送状态吗?
从站模块有没有返回帧?
应答帧是否也要给那个电容充电?

网友B:
关键是功耗多大,485的驱动能力是标准的,不存在大功率输出型。

网友C(2017-02-10):
国内有一家自主研发了二线制通讯协议+芯片,这是技术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