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的触摸屏?

楼主(2011-01-03):
听说CY和国内的一家厂商合作制作触摸屏,CY提供技术,国内这家厂商进行生产,有人知道这个厂叫什么名字吗?

网友A:
在国内好像有好几家,具体名字你可以问问CY办事处,现在公开的有truly,在cy网站上有。
PartnerScreen Size(inches)Touchscreen FunctionModule TypeApplicationsPart NumberMin OrderLead TimeOrdering
Truly2.8Single-Touch Glass ITO
LCD Integrated
Cell Phones
MP3 Players
CTS0012 (Rev G)
1N2052(Rev 1.2)
5Sample 1 week,
Production 4 weeks
Order
Truly2.8Single-Touch Glass ITO
LCD Integrated
Cell Phones
MP3 Players
CTS0014 (Rev. E)
1N2090 (Rev 1.1)
5Sample 1 week,
Production 4 weeks
Order
Truly3.0Single-Touch Glass ITO
LCD Integrated
Cell Phones
MP3 Players
CTS0015 (Rev. E)
1N2155 (Rev. 1.1)
5Sample 1 week,
Production 4 weeks
Order
Truly3.2Single-Touch Glass ITO
LCD Integrated
Cell Phones
MP3 Players
CTS0013 (Rev. F)
1N1240 (Rev 1.0)
5Sample 1 week,
Production 4 weeks
Order
3M5.7Single Touch Glass ITOHome Automation
Fitness Equipment
Security Systems
98-003-3113-6240 (20/box)Samples: 1 week,
Production: 4-6 weeks
Order
3M6.4Single Touch Glass ITOHome Automation
Fitness Equipment
Security Systems
98-003-3107-8240 (20/box)Samples: 1 week,
Production: 4-6 weeks
Order
3M7 wideSingle Touch Glass ITOHome Automation
Fitness Equipment
Security Systems
98-003-3112-8240 (20/box)Samples: 1 week,
Production: 4-6 weeks
Order
3M8.4Single Touch Glass ITOHome Automation
Fitness Equipment
Security Systems
98-003-3111-0240 (20/box)Samples: 1 week,
Production: 4-6 weeks
Order
3M8.9 wideSingle Touch Glass ITOHome Automation
Fitness Equipment
Security Systems
98-003-3109-4240 (20/box)Samples: 1 week,
Production: 4-6 weeks
Order
3M10.4Single Touch Glass ITOHome Automation
Fitness Equipment
Security Systems
98-003-3106-0240 (20/box)Samples: 1 week,
Production: 4-6 weeks
Order
3M12.1Single Touch Glass ITOHome Automation
Fitness Equipment
Security Systems
98-003-3108-6255 (15/box)Samples: 1 week,
Production: 4-6 weeks
Order
3M12.1 wideSingle Touch Glass ITOHome Automation
Fitness Equipment
Security Systems
98-003-3110-2255 (15/box)Samples: 1 week,
Production: 4-6 weeks
Order
More standard partner modules coming soon! Check back here for the latest updates.

网友B:
Truly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啊,在中国什么地方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中文好像是信力,总部在香港,工厂在广东

网友C(2011-02-24):
是信利,在广东汕尾

网友D:
一堆英文,没有中文名吗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4楼和5楼

网友E:
信利应该是0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采用了
其它在国内来讲规模相对比较大一些的应该还有几家

网友A:
还有好几家在用,可以找一下代理商或CY问问就知道了,因为没有公布在网上,不方便在这里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