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验室开关电源一上电不小心12v短路只听咔蹦一声就冒烟了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1-01-03):
开关电源里面冒烟了,就不像模拟电源冒烟,换个电阻那样简单了. 搞不好印制板有一部分烧过火了.若那样那部分就报销了.

楼主:
额。。谢谢ls。。可冒烟的是一个22欧的电阻。。。而且去除短路后。。上电。。。那个电阻还冒烟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。

网友A:
是的,除非你有它的空板,再焊一块,否则你就是把烧坏的元件换新后,还是很容易在前面问题的地方再发生问题. 先拆开看看板子有无过电地方, 没有时那祝贺你了,可以修了.
否则就趁老板还没有发现之前,赶快到市场里买块新的

网友A:
12V,功率不大的开关电源,挻便宜的.买新的吧!
220VAC那东西不好玩,当然想玩心跳的人肯定喜欢那种感觉! :lol

楼主:
恩。。。三四百吧。。。实验室用的那种大疙瘩。。。呵呵。。明天我再看看吧。。。

网友B:
质量太差了,
按说正常的低压电源短路下都不会烧的

楼主:
对啊。。我也觉得。。。

网友C:
而且一般都带过流过载保护,短路就应该保护了,还几百块的家伙,是不是有回扣啊?40元的报400?
买一个烙铁120元,报了12000元。

网友A:
是不是有回扣啊?40元的报400?
买一个烙铁120元,报了12000元。

单位大点都差不多,领导吃肉,小百姓喝点汤总可以的.:lol

网友D:
负载短路短时间内不会烧的,肯定是电源内部出现问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恩。。我也觉得。。哪天好好查查。。

楼主:
那声咔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
网友E:
电源内部问题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