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验室开关电源一上电不小心12v短路只听咔蹦一声就冒烟了

楼主(2011-01-03):
经检查是里面一个电阻冒烟了。。谁知道如何修好它。。

楼主:
额。。有人解答吗

网友A:
看下这个电阻是在哪个部位,是否是保险电阻,再用万用表量下板子上的元器件,运气好的话换了电阻即可正常使用。

网友B:
别人不是神仙
电阻换了就换一个电阻呗

网友C:
试验室的电源,不会太差,一般来说都有完善的保护功能.是你运气太背了

网友D:
要看你是什么电源,如果是反激,一般都是CS电阻坏了,此时,开关管估计也不能幸存了。

网友C:
除非用单环控制器,否则短路输出,只会打嗝而已

楼主:
就是实验室用的能输出±12v±5v±24v电压。。还是抗干扰型的。。

网友C:
抗干扰型?一听这名字就像山寨货,连最基本的短路保护都要烧东西,还搞干扰干什么?

楼主:
e额。。貌似还是朝阳电源。。。悲剧啊

网友C:
如果真的是朝阳电源的话,那么杯具的不是你,而是朝阳电源和朝阳电源,仔细看看是否赝品再说

网友D:
山寨多路输出电源基本上保护是不会全面滴,先确定一下是否山寨?

弱弱的问一下:朝阳电源就不可以坏吗?

网友C:
当然可以坏,伟哥也不见得粒粒有效对不对?:lol

网友D:
这倒是,蚂蚁虽小,可力气很大。

网友C:
回个正经贴,楼主的电源,各路输出的额定电流是多大?

网友D:
如果不是12v做主反馈,短路炸**也就不奇怪了。

网友C:
连电源是啥拓朴都还没套出来,现在作结论为时过早吧

网友E:
兄弟,换新的吧……

网友F:
这贴把俩电源大师都引出来了

网友G:
哈哈,那说明这个电源炸得好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