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屏幕为何带电???

楼主(2011-01-03):
一台联想的电脑,CRT显示器。
偶然用指关节触碰屏幕玻璃,有轻微麻电。进而用万用表测试,发现那块玻璃和地之间的电压竟然达到125v交流。肯定不是静电。
在显示器待机时同样有,就是无论有没有画面,只要插上电源就有。这是为什么呢?

谁能解答我的疑惑吗?而且玻璃上带电有点诡异啊(我猜想是不是和上面的涂层有关)

网友A:
应该是你们配电地线没处理好。你摸主机机箱的金属部分麻不?

网友B:
不是2楼说的原因。CRT发光面后面加有一万多伏特的阳极高压,电子束就是在这个强电场的作用下高速撞击荧光材料发光的,该阳极电压产生的电场会在CRT外面积累电荷,天气比较干燥时,积累的电荷就会足够多以至会对人体放电。至于万用表测试的电压并不是这个静电,而是电场感应的结果,同样是阳极高压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