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Hz的噪声怎么滤掉?

楼主(2011-01-03):
我在3.3V的电源上,量测到40Hz左右的方波信号,幅度40mV。
我做的实验有:
加2200uF的电解电容;
π形滤波:10uH的电感,两边是220uF的电解电容;
更换电感和电容的参数;
所有这些实验,都么有把那个噪声信号给滤掉;
请大侠指点指点;

网友A:
楼主:
自己计算一下10uH电感和220uF电容,谐振频率是多少。

网友B:
带阻滤波,网上有小软件,可以算下参数

网友C:
确认你的干扰来自外部?而不是你单板自己产生的

你单板上有没有40Hz左右动作的器件

网友D:
先确认干扰源,这个频率的又不是工频,应该是你电路产生,这样加电源滤波是无用的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,问题已经解决。是SDRAM吃电不够引起的。

网友E:
40Hz,低得实在够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