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a128端口没法输入???

楼主(2011-01-04):
void main()
{
DDRD=0X00;
while(1)
{
  show_word(0X80,PORTD+'0',' ');
}
就这么简单,show_word是我的LCD的函数,show_word(0X80,'0',' ');是显示0
但是这个一直显示0,我给PORTD加电接地都是0,上拉,不上啦也是,
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,其他端口也都是。

网友A:
别把大家都当神仙
鬼知道你什么问题
学单片机之前先学会怎么把问题描述清楚

楼主:
show_word(0X80,PORTD+'0',' ');改为show_word(0X80,PIND+'0',' ');

网友B:
不敢随意回答,没搞明白之前.

网友C:
通过访问PINX来读取输入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