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们帮我看看这段程序

楼主(2011-01-04):
为什么ALM_turn总是输出1,即使是在输入正确的情况下
module majority_new(U_P,U_N,V_P,V_N,W_P,W_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_P,A_N,B_P,B_N,Z_P,Z_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m_Same,Alm_turn);
input  U_P,U_N,V_P,V_N,W_P,W_N,
           A_P,A_N,B_P,B_N,Z_P,Z_N;
output  Alm_Same,Alm_turn;
reg       Alm_Same,Alm_turn;
reg     [0:2]UP;
reg     [0:2]VP;
reg     [0:2]WP;
reg     [0:2]UVW;
reg     [0:2]UVW_Shadow;
reg     Init_over;
wire  U,V,W,A,B,Z;
xor
  X1(U,U_P,U_N),
  X2(V,V_P,V_N),
  X3(W,W_P,W_N),
  X4(A,A_P,A_N),
  X5(B,B_P,B_N),
  X6(Z,Z_P,Z_N);
//   UVW turn

always
begin
     UP=U_P;
     VP=V_P;
     WP=W_P;
     UVW=((UP<<2)|(VP<<1)|WP);
end
always
@(U_P or V_P or W_P)
begin

if(Init_over==1)
begin
   case(UVW)

    3'b001:  begin
      if((UVW_Shadow==3'b101)||(UVW_Shadow==3'b011))

       Alm_turn=0;
      else
       Alm_turn=1;
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3'b010: begin
      if((UVW_Shadow==3'b011)||(UVW_Shadow==3'b110))

       Alm_turn=0;
      else
       Alm_turn=1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3'b011: begin
      if((UVW_Shadow==3'b001)||(UVW_Shadow==3'b010))

       Alm_turn=0;
      else
       Alm_turn=1;
               end
    3'b100: begin
      if((UVW_Shadow==3'b110)||(UVW_Shadow==3'b101))

       Alm_turn=0;
      else
       Alm_turn=1;
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3'b101: begin
      if((UVW_Shadow==3'b001)||(UVW_Shadow==3'b100))

       Alm_turn=0;
      else
       Alm_turn=1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3'b110: begin
      if((UVW_Shadow==3'b010)||(UVW_Shadow==3'b100))

       Alm_turn=0;
      else
       Alm_turn=1;
               end
   endcase
end
   UVW_Shadow=UVW;
   Init_over=1;

end
//    Broken  Line
always
  begin
   if((~U)||(~V)||(~W)||(~A)||(~B)||(~Z))
    Alm_Same=1;
   else
    Alm_Same=0;
  end
initial
  begin
   Alm_Same=0;
   Alm_turn=0;
   Init_over=0;
end
endmodule

网友A:
不同模块并行对同一个寄存器赋值,有问题的

楼主:
我只用了一个模块啊,你是说always 语句和initial语句吧,但Alm_Same的输出结果是正确的啊,另外编译时也没有报错啊,正常情况下在多个always 语句中对同一个变量赋值时会出现报错,但我没有在多个always 语句中对Alm_turn,进行赋值啊,不解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困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