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太阳能帆船电源管理问题

楼主(2011-01-04):
如上图所示的系统。
需要设计一个控制器将这三者联系起来。
当光照不足时,电池里的电要能放出来供电机使用。
当光照充足时,太阳能电池板的电能同时供给电池充电和电机驱动之用。当然,这应该是一个自动控制的过程,当电机全速运行时,可能还会从电池中获取能量,而当电机停转或者慢速运行时,太阳能电池的能量可以同时供给两者使用。
   我一点思路也没有,请各位大侠支招。

网友A:
有直流在线UPS式,效率较低
直流三端口UPS式,效率较高

楼主:
谢谢大蚂蚁!这么快回复,能多介绍点直流三端口UPS的知识,或者给个网址学习学习吗?
对了,电池的电压应该是不大于48V。
对效率要求很高。

网友A:
不知道网上有没有,你自已搜一下吧.
三端口UPS,核心是一个三端口变换器,其中一个为电源输出,另一个为输出,最后一个是双向的,通过电池管理单元接电池

网友A:
UPS一般是交流的,但这个方法也可以搬到直流系统上来,只是少了个逆变

楼主:
找了下资料,很少,看来做这个的不多。
难点在于太阳能电池在不同情况下,供电差别极大。
我找了一块电池,标称120W,17.5V。测试下来,清晨开路电压19V,短路电流38ma,到了中午,开路电压25V,短路电流2A。

网友A:
太阳能电池的输出肯定跟光照条件有关,如果没有阳光直射,基本上不要指望有可用的输出。并且要做好最大轼率跟踪。120W的容量,有一平米大小

网友A:
这么大的5块,阳光直射下,足足有半匹马力的动力,不错

网友B:
双向DC变换,类似于现在的混合动力系统。

网友A:
俺有成熟的三端口纯正弦交流UPS方案

网友C:
这个比UPS简单,都是直流,不必逆变。

网友A:
是的,明白拓朴后,一切都好解决,交流与直流,控制相同,只不过功率变换环节不同

楼主:
隔行如隔山...... 提几点看法,再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。

太阳能电池出来分成两个通道,一个向用电器供电,另一路向电池充电器供电。
两个通道是可控的。
电池有充电通道和放电通道。
控制器要能够接收两路输入电源。
需要一个控制器,控制这些通道的开关。
那么我是用什么作为控制量呢?用电压吗?当太阳能电池为电机驱动器供电,电流大小当然会使得电压发生变化。当电压高到一定程度时可以打开电池充电通道,向电池充电。而当电压低于该值时,关闭充电通道,电压再降,就要打开电池供电通道。当然,电池供电通道能否打开,还要受到一个因素的制约,就是电池当中是否有电。如果电池中有电,那就可以打开供电通道,否则供电通道不打开。
   每个开关用什么合适呢?VMOS管?

楼主:
这个充电控制器因该也很重要,因为,不可以一打开充电通道,就全力向电池充电,还要有“节制”。大部分的电力要分配给电机驱动,只能是少部份分配给充电器供补充电池能量。

网友A:
最好有动力优先模式和充电优先模式,分别对应竟速及停船或低速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