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相运放的增益计算

楼主:
如图一个反相放大的运放,从负端输入,正端连接+5V的DC电压,请问Vout的增益输出是怎么样的?+5V是否仅作为Bias输入所用?输出Vout=-((Rf/RA1)*Vin+5)?

网友A(2011-01-04):
(Vout - 5)/Rf = (5 - Vin)/RA1

网友B:
我觉着应该是:
(Vin-5v)/RA1=(5V-Vout)/Rf.
Vout=Rf*(5V-Vin)/RA1+5v.

网友C:
只是一个参考方向问题,没什么问题的。

楼主:
还是通过虚短、虚断去分析吧。二三楼一致的。

网友D:
2L和3L说得是一回事

网友E:
反向放大不只是输入接负端,你的电路使用正反馈,输出信号很可能不是你想要的。你应该将反馈电阻接负端。这样你的计算才能对。同时运放电源能够满足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