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ln2003apg uln2003an uln2003a uln2003ag这几种2003有什么不同呢?

楼主(2011-01-04):
uln2003apg    uln2003an  uln2003a  uln2003ag这几种2003有什么不同呢?哪一种更耐用些,驱动5V,线圈70欧的继电器

网友A:
参数差不多, 只要正常使用, 都没有问题, 这是电子开关, 没有耐用的问题.
另外, 这个达林顿管在开通时是有不小于 0.7V 的损耗的. 对于你的 5V 系统,应该会有点影响, 也因此, 你的系统里, 这个 2003 会有些功耗, 尽量避免用贴片吧, 请楼主要留意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