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ln2003哪个牌子的更耐用些?

楼主(2011-01-04):
生产uln2003的厂家好几个,哪个公司的质量更好一些呢,东芝的还是TI,还是ST呢?

网友A:
正品都耐用!:lol

网友B:
就是, 现在市场上的东西, 真的很难讲.
我以前从所谓的代理商那边, 也都拿到过劣质(里面有一路有问题的) ULN2003.

网友C:
找大的代理商一般没有问题

网友D:
欧美的比较本分,日本的就尚未差点。

网友E:
正品就可以了,注意识别山寨货和翻新旧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