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永久时钟信号是否会对UBOOT运行产生干扰?

楼主(2011-01-04):
我做的一块at91sam9260开发板,PCF8563T时钟芯片作为永久时钟信号,只要我给时钟芯片供电,uboot就无法运行?请教高手!

网友A:
外部中断改成边沿触发看看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XIN32信号加上拉电阻了,把上拉电阻拿掉后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