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英晶体片参数是如何测量的?

楼主(2011-01-04):
石英晶体片 R,L,C参数 以及频率 是用什么方法测量出的?原理? 谢谢。

网友A:
应该按等价模型对比检测分析。但等价模型毕竟是理想化的东西,实际使用应该有个适用范围。

网友B:
有专门的晶体测试仪

楼主:
晶体测试仪的基本原理,能否稍介绍一二.

网友B:
晶体的等效电路,由等效电感、等效电容与阻尼电阻串联,再与静电容并联,静电容的两端就是晶体的电极了。
用一个远低于固有频率的信号,可以测出静电容
用激励功率损耗可测出阻尼电容
然后分别测量串联谐振频率及并联谐振频率,就可以算出等效电感及等效电容

楼主:
看上去挺复杂.
完成一次要费不少时间吧.
如果,逆过来再计算 晶体频率,精确度能有多少 ppm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