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做个测流量的传感器

楼主(2011-01-04):
有一口自流井需要测测它的流量

网友A:
有现成的流量计,但必须是安装在管道上使用。
若是明渠,则需要流速计并根据水渠截面进行计算。

网友B:
管道流量变送器和流速计(涡轮式的就可以)都有现成产品,根据楼上说的方法选择适当的仪表和方法就是。

网友C:
往水中插一根棍子,测棍子的振动频率,就可以得知水的流速了

网友D:
有现成的流量计,买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