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单片机做的滚码遥控方案

楼主(2011-01-04):
各位:
      我需要用单片机做的滚码遥控方案,来替代目前使用的PT2262,PT2272编解码方案,现本人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,请各位帮帮忙。
1.采用哪种加密算法最为简单方便。
2.选用哪种单片机最为合算。实现这种方案编码用哪个型号的,解码用哪个型号的。
3.我已查询过microchip的keeloq算法,是否有更好的算法?
先谢谢各位,各位如有好的算法或已有好的实现方案介绍,或有公开的网络资料,公开的代码,记得留个言吧!

网友A:
microchip的keeloq算法,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, 本人也用过, 效果当然是可以的, 推荐楼主不妨试试

网友B:
你知道算法后哪家的单片机都可以做编解码,没什么最合算的,就找便宜的用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兄弟:要根据算法和项目要求选择单片机的资源。

网友C:
:)这些算法恐怕不是你我之辈能够掌握的,用现成的keeloq就好了

网友D(2011-03-17):
MicroTiVo根据非对称椭圆曲线(ECC)原理自主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公钥跳码算法,并将该算法集成在自己开发的芯片中,该跳码算法拥有传统加密算法无法比拟的安全性,拥有比RSA算法更为简单安全的实用性,拥有比分组密码KeeLoq更高的安全防盗性。
使用MicroTivo  ECC跳码芯片,可实现每一次发送的代码都具有身份唯一性,具有代码高度加密,不规则、不重复、不可复制、不串码等特性,保证身份及数据安全,防止非法数据捕捉和扫描跟踪。
可根据用户的单片机提供解码库及程序应用例程参考。
提供低功耗无线接收模块及配套遥控器方案
QQ:286850568 ,TEL:13661993619

网友E:
楼上,你的方案是用于双向通信还是单向通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