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dma 工作方式?

楼主(2011-01-04):
请教,当dma传输数据时,是每次触发一次dma请求传输一个数据直到设置的传输数量,还是触发一次,dma自动传输就传送传输数量?也就是说在设置了传输数量后,每传输一个数据,都需要触发一次dma,还是只需要触发一次就行?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是通过哪个寄存器控制的呢?

网友A:
请看DMA_CCRx的MEM2MEM控制位,如果选择memory to memory方式,则触发一次即连续传输所有数据,直到设置的传输数量递减为0;如果选择非memory to memory方式,则每触发一次,只传输一次数据。

楼主:
4# 香水城 太感谢了,明白了

网友B(2013-12-12):
引用 网友A:
请看DMA_CCRx的MEM2MEM控制位,如果选择memory to memory方式,则触发一次即连续传输所有数据,直到设置的 ...

你说的两种模式都是memory to memory啊:Q
我设置了是外设到内存的,怎么一次都传输完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