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prom数据初始化的问题

楼主:
1.每次做产品的时候都会用到eeprom,做软件调试的时候我先烧写eeprom写数据,进行数据初始化。然后再烧写发行版程序。可是现在问题来了,如果批量生产也这样做的话,那要烧2次程序,很麻烦,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介绍一下?

2.我用的是stc12c56xx系列单片机,stc下载软件有这么一个“打开EEPROM文件”的按钮,这个是用干嘛的?如果是用来对eeprom区的数据进行初始化用的话,我那程序该如何写?

网友A(2011-01-04):
LZ不是说每次做产品都会用到吗?
就按以前的方法办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以前的量不会很多,所以效率低点没关系,现在量每个月都是1000以上,要是也这样不累死才怪

网友B(点评):
虽然没用过,想着应该是可以一起烧写的,参考AVR PIC的下载软件,一次搞定。

网友A:
通过按键初始化一下

网友C:
可以同时烧写,我就是这样干的,用伟福建一个ASM文件,用绝对地址定义EEPROM地址,编译后得到一个bin格式文件,烧写时同时打开你的程序文件和这个EEPROM文件就可以了;
例如
         CSEG AT 0000H
T_TABLE:       DW  23583,22167,20847,19616,18467      ; -40度 ~ -36度
               DW  17395,16392,15455,14579,13759      ; -35度 ~ -31度
;湿敏电阻阻值表(中心阻值31K, 25度@60%)
               CSEG AT 0100H
H_TABLE:       DW  50000,45200,40400,35600,30800      ;   20% ~ 24%
                      DW  26000,23400,20800,18200,15600      ;   25% ~ 29%

网友D:
把烧写工作放在程序里实现 然后做一个已编程的标志 这样下回就不会重新初始化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,我是用c的,知道用c如何写这样的程序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这个方法不错,但是毕竟会占用了空间,有没有直接烧写的方法?

网友E(2017-04-25):
程序开始,读取eeprom里的一位数据判断他等不等于1,如果不等于那就全擦除然后写几位进去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