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uF的时间常数RC电路RC怎么取值?

楼主(2011-01-04):
2uF的时间常数RC电路RC怎么取值?急..

网友A:
2uF时间常数??
大哥,你说明白点~ 急也不至于这样呀

网友B:
楼主是笔误了吧, 时间常数就是 R*C, 单位是时间单位 秒 .

网友C:
无理头问题....

RC时间常数有二义,其一是阶越脉冲响应1/e处的时间,其二是简谐信号截止角频率的倒数(按频率算fc = 1/(2πRC))。既然知道了C,那么根据具体的RC确定R或根据R确定RC即可。

楼主:
哈哈..晕..怎么问了..2us。.
边吃饭边看电路..电容看晕了..

网友D:
没有电阻,那来的时间常数?

楼主:
就是想知道电阻和电容怎么取值呀..

网友C:
to 7L:

单从时间常数看,R和C的具体取值没有严格的规定,只要R乘C符合要求即可。但考虑到外电路的因素,R和C的取值还是有点讲究的。简单来说,在满足T = RC的前提下,若相关电路内是低压大电流,则R小些相应的C就大些;而若反之,则R大些C就小些。

楼主:
8# HWM :handshake...T=RC..谢谢,那2us的时间常数我就用R=220,C=10nF.

网友E:
8# HWM HWM前辈    "若相关电路内是低压大电流,则R小些相应的C就大些;而若反之,则R大些C就小些。"     这句话  我不怎么理解   这是经验还是有什么公式计算的呀?    如果是经验  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    谢谢前辈了

网友C:
to 8L:

考虑RC串联阻抗便知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