唉,公车坐多了,总会遇到抖脚男的

楼主(2011-01-04):
那种非周期的间歇型的抖脚,就在旁边。有时是左脚抖,有时是右脚抖,有时是两只脚一起抖。不是阻尼式的振荡,也不是调频,有点像脉宽调制,唉,难以形容的不是抖脚男的抖动,而是俺坐在其旁边的心情,或者说是因其起抖之后的思考:为什么会抖呢?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呢?抖起来舒服否等等问题。

抖脚男,作为所正在乘坐的公车的座位的既得利益者,是可以抖一抖的。

网友A:
应该是无聊+焦躁的表现吧

网友B:
在某个时段,抖脚是非法滴。

网友C:
天冷了 抖抖可以产生热量

网友B:
在某个时段,抖脚是有必要滴。

网友D:
反抖脚之。

网友E:
很多时候是惯性的吧?

网友F:
无意识的抖

网友G:
抖脚貌似不影响别人。。。吸烟才影响别人。

网友H:
吸烟确实影响别人,都在提倡戒烟,甚至上升到发誓的地步。
开车是否影响别人?从空气污染角度比较,二手烟我们可以躲开,汽车尾气谁可以躲开?车祸导致第三者死亡率和吸烟导致第三者死亡率比较的话,又该是什么结论呢?
怎么没见戒驾誓言呢?

网友I:
我从高中就开始抖脚,刚开始是因为教室多蚊子,抖脚去蚊子,后来天气冷,继续抖脚,不抖脚发麻,一直到现在只要坐着都要抖,不抖浑身不舒服。

网友:
允许一部分人先抖起来

网友J:
还有人看到别人动就会感到烦躁、恶心……可能头脑被设定为随动系统了:lol
我有个朋友就是,不管谁在眼前晃动脑袋/身体都会觉得想吐、头晕

网友G:
还有人看到别人动就会感到烦躁、恶心……可能头脑被设定为随动系统了:lol
我有个朋友就是,不管谁在眼前晃动脑袋/身体都会觉得想吐、头晕
引用 网友J:
:lol 跟踪系统太灵敏度太高。。。

网友K:
抖脚可以松松肌肉。。。对减肥有用

网友L:
神马时候抖脚是非法滴?

网友M:
:(这家伙,啥时候抖脚都成为公众BS的话题了么?我个人认为。。抖抖更健康!YES:victory:

楼主:
同LS,抖抖更健康
不但要抖脚
那个什么之后,也是可以抖一抖的(貌似以前有个帖子是讨论这个的,自然晾干的花时比较长,拧干的时间较短但是难度较高,推荐动作为抖抖)

网友N:
一个人私下抖抖没有问题,公共场合抖可能会让一部分人群产生反感。
特别是抖动会通过介质传播到其他人身上时。
还好,一般人抖动的频率不会高到声波的频率。否则,就算别人捂起耳朵也没有用,因为还有共振现象的存在。频率再高到超声波倒也好了,不会影响别人的同时,您还具备了海豚和蝙蝠的硬件条件。

网友O:
有句老话
男抖穷,女抖贱。

网友P:
是挺烦人的。坐公交碰上还好,因为车也是在晃动的。以前在学校的时候,上自习碰到附近有抖腿的那才叫郁闷呢。。。

这种无意识的动作,其实都有生理基础。所谓“心”和“意”的区别:前者是一些本能、无意识的,不受后天意识控制的,比如呼吸、心跳、打嗝放屁(不可能想来就来的);后者就是可以用意识控制的,比如抬胳膊抬腿。那些人无意识的抖腿,很可能与其内分泌、激素有关系,他们身体觉得抖腿舒服,所以就抖了。当然,当意识到的时候,也可以控制住。这个,更确切的说,是潜意识在作怪。

我以前听到的一个版本是,这种抖腿的人,一般性欲都亢奋。学术讨论,学术讨论,purely学术讨论。。

网友G:
:o 这个也有关?

网友P:
:L 百度了一下“弗洛伊德 抖腿”,好像还真有关系。。。

甭管怎么说,按照中医的理解,这种行为是“神不内守”的表现,坏处多多。所谓“男抖穷”,说是把财富都抖没了,其实是把“神”都抖散了,相应的也抖散了很多东西,比如由此让旁人产生的厌恶感,如果是你上司对你产生厌恶呢?另外,神散了,做事情也很难有成效。。。
所以,下次再看到抖腿**,不用厌恶,而是应该投以怜悯的目光才对。。。;P

网友Q(2011-08-01):
同LS,抖抖更健康
不但要抖脚
那个什么之后,也是可以抖一抖的(貌似以前有个帖子是讨论这个的,自然晾干的花时比较长,拧干的时间较短但是难度较高,推荐动作为抖抖) ...
引用 楼主:

这个v5

网友R:
抖抖更健康

网友K:
不知道也。。很少抖脚。哈

网友S:
回复 楼主:

楼主有才啊,哈哈笑死了:lol

网友T:
荷尔蒙上升时,会无意思的抖动。

小偷在准备进入偷盗时,也会无意思抖动。

心动时也是会抖动的,前面回复的人都有经验,抖动是健康,也是非法的啊:lol

网友U:
若影响到了你,你可能跟他说一下,若说后没有效果 买把刀砍他腿

网友V:
我记得我曾经有段时期 也 爱抖,
就是不能老实 的坐着

网友W:
我旁边新来的同事就是间歇性的抖脚,听到那频率难受呢!工作情绪都受影响:curse:

网友X:
在给同类传递信号 :lol

网友Y:
在周围有音乐或者其他节奏感比较强的东西的时候,都会情不自禁的跟着抖

以前在学校自习室里,桌子和椅子都是连在一起的,那时候也有人抖,太闹心了

网友Z:
反正不是冷的发抖...
有可能是紧张,也许是习惯...

网友AA:
这个和内分泌有关。比较旺盛的人抖腿确实比较厉害。 当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不抖了。  你可以想哥办法 让他低落下。

网友AB:
是看见你才抖脚吧。

网友AC:
楼主不必惊慌,这些家伙 把饭碗都 抖掉了

网友AD:
以前坐下来后会无意思的抖脚,最后同事说了几次,我就慢慢的不抖了,她说抖会给人一种不成熟不自信的感觉。
想要装纯的可以抖抖啊:lol

网友AE(2011-09-08):
是缺钙吗

网友AF:
能量守恒来说,抖抖有利于减肥,同时可随时随地煅炼。。。:lol

网友AG:
新浪上看到一篇**说这样的人特别自私自利。

网友AH:
我就会习惯性抖动,DD更健康